kb3910 pwm0-pwm7无输出

楼主(2010-05-27):
19脚3.3 ,KB3910供电正常,板子能正常触发,但32,33,36,37,38,39,40,43脚的pwm0-pwm7无电压,造成CPU无供电,正板无基准电压,风扇不 转。求助。。。。。。KB3910已更换过。。。

Sony MS01.pdf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图纸发了看看,这图片都看不清

网友:
这是图纸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492&highlight=ms0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page=1#pid1546405
MBX-143的也是

附件带了 一份图纸

网友:
后级是否有短路?先测测看

网友:
测完,各路电压正常,没CPU电压,没基准电压,没发现短路的地方。。。EC复位正常,PCI没复位,时钟也不 工作,就因为那PWN0-PWM7无电压输出,这一大堆芯片不 工作。。。

网友:
看看所有电压有没有出来,要知道如果别的分组不正常也会不出现CPU电压的!

网友:
这组引脚无输出,其中40脚的IMVP_VR_ON这个 是CPU供电开启信号。

不知是要什么条件才能工作。。。

网友:
31脚ECSCI#这是什么信号???这个 脚为低。。。正常否。。。

网友: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飞线3.3伏到31脚也是 不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