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问题

楼主(2010-05-27):
一台IBMT42P灯管坏了,15寸屏幕,直接换了根灯管。。换过后接上高压点,发现没亮,于是又换了一根,接上高压点,发现前面还是没光,但是背面有光。。。于是接上屏线开机,发现OK了,前面也能看见IBM画面。。。。这就有个不明白的了,为什么前面没光,后面有光,只有接上屏线后才正常呢。。。。。

还一个问题,刚开始拿来只是灯管不亮,高压的灯要亮的,换完灯管。。屏幕亮了,但是高压条的灯一个都不亮了,,这个是不是主板上么个保险烧了哦。。

网友:
有些是要接上屏线,才有高压开启信号的

网友:
2# 刘丽华 但是背面有光呀。只是前面没光,弄不懂为什么了

网友:
反光没有安装吧

网友:
可能液晶屏的构造不同吧

网友:
电压顺序不同;

网友:
IBM  是要插上屏线才亮的啊 插上屏线会有回馈信号 才高压包送电

网友:
晕了,什么前面后面的,听不明白呢?前面指那儿,后面指哪?

网友:
8# wxm8638923到屏框上。挨到A壳的是我说的后面。挨到B壳的是我说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