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求救

楼主(2010-05-27):
那位高人,帮我分析这R400的本本,客户拿来时屏坏了,换屏后用了一天就不满屏了,屏的右边不满屏,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重新换个屏试试,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哥,屏我肯定换了,我想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很有可能是屏不对。。。。

外接显示器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