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5-27):
IBM A31待机电流0.03A 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然后电流停留在0.13A

网友:
测量下各电感的对地阻止。。再通电看下出来了些什么电压 。。。  你这样的情况 已经触发了只是有电压没出来。。  IBM的 先查A电压是否全起来了 测到那个电压没起来就去查该电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3.3V   5v都正常,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其它电压就不好测了,按开关一秒钟就掉下来了

网友:
掉电之后是否能再开起来 还是要关闭电源之后才能开起来

网友:
掉电之后 3。3V 5V都没有了,电流停在0.13A,要关掉电源,后才能开起来,取下CPU 亮CPU电感对发阻值为40,其它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