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4520

楼主(2010-05-27):
客户拿来时是开机一会几分钟马上掉电。。一看显卡是NV8400,直接给客服说显卡问题,要做显卡,重制装上OK,客服拿回家,第2天又拿过来,开机刚进系统马上掉电,有时候开机点不亮,或者是刚现画面,马上掉电。。。点不了的时候压着显卡又能点亮,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又取下来重制球装上,问题依就。。。拆开机器,取出主板。无重下手了,更不没地方检查。。突然想到之前压倒显卡就能亮,显卡重做了也没对 ,就不是显卡问题了,并且客服用机器重来就没花屏过。。是不是我压显卡的时候压倒北桥了,直接做北桥。装机,测试OK,然来是北桥虚焊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显卡没事情,北桥先虚了

我现在2个都加焊

网友:
楼主修东西有点像以前的我!呵呵,不会修先乱修一会。。。。没找到问题就去搞。有好几次扩大故障了。。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有敢于怀疑的态度呵呵

网友:
有时候吧怀疑哪的问题直接就干掉,慢慢量还浪费时间。最主要是现在不会量

网友:
4520的北桥先显卡而虚焊,是因为散热器的原因造成的。修完需要给北桥加铜片,另外北桥和风扇之间的那个螺丝也一定不能忘,否则散热器和北桥容易脱离。

网友:
4520我也上过几次当

网友:
原创区鼓励发原创的所有东西。经验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