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 明基S72G 掉电维修

楼主(2010-05-27):
接机时,客户讲开机三四分钟后自动关机,检测机器,发现掉电后马上开机,不能开,初步断定为CPU发热过大影起的,但客户讲自己在家已经清过尘,而且里面全部堵住了。报好价拆机检测,裸板试机,问题一样,摸CPU散热管,发现好烫,换了个CPU,还是一样掉电,看来只有修主板了,第一步加焊不行,第二步电容不行,第三步换CPU芯片6218不行,第四步换场管,问题还是一样,真无奈啊,基本可以换的都换了,开始打U座的主意了,因为以前碰到过U座虚了,掉电的,加焊U座,问题还是一样,看来只有换个U座玩玩了,说干就干

介绍下我换U座的经验  先吧座子拆下来,再在主板上面植好球,再拆个旧的CPU座,像做桥一样做上去就OK了,只是跟做桥反了,

U座是换好了,可是试机问题一点都没有变啊。要不是为了几个臭钱,还真不想干下去了。可以换的东西都放了,只能想想看可以加点散热管了,找了个差不多点的 联想410的散热风扇,正好可以将就点试机,不试不知道,一试可以了,真是高兴啊,以前只是听到过散热管坏的,但一直没有机会碰到,看来今天终于碰到了,但是找散热管找了个片还是没有啊,看来只有改了,改这东东还真折腾人啊,好不容易找了个HP6515的风扇,左改右割,终于搞的可以装好了,

一句话,搞维修真难

网友:
很值得怀疑,不会返修

网友:
如果确定是散热的问题 解决了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应孩不会,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我跑二个小时3D

网友:
散热管坏了还真是少见,我也只遇到过一次。是华硕的机器

网友:
我觉得还会返修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来一个D630就是热管坏的,我是直接买来一个,才30元,没必要自己改!

网友:
我们这地方小,没的买

网友:
这个真的好经验

网友:
散热管坏了还真是少见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问题把板都给折腾完了,还好没有扩大故障,不然这问题可就有得搞了!

网友:
BENQ的S72的机器问题本来就很多的,楼主太强悍了,太有耐心的,

网友:
真的佩服啊 高人

网友:
楼主那你那些IC不是都白换了,要一早就换风扇那多爽

网友:
从图中看到热管被压变型了,看来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啊

网友:
要是我开机开着就掉电有可能干南桥了,不过接着开不起来的话我会裸机加风扇吹。呵呵。确定是散热问题再改。

网友:
散热器坏还真的少,希望楼主的机器确实是这问题。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换U座的具体方法啊。。。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你是现在主板上植好球,然后拆一个座子直接加焊上去吗?

网友:
HP NC6400本子,和你说的一样,换上散热器OK了

网友:
[url=http://www.chinafix.com.cn/redirec先吧座子吹下来,吹下来后拖平,再用钢网 把球植上去,吹好就可以了,像植桥一样,
座子也是拆个旧的,用锡线在上面轻轻的拖,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了,等下座子拖坏了,座子拖平,洗干净,打点油,吹上去就OK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 ... to=findpost&pid=1575560&ptid=198953]22# 精维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啊,好象焊接工艺也很棒!

网友:
楼主换CPU座的方法还不错,还从来没这样换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
对了,三星P30的机器也有散热片坏了,。。。。大伙要注意,

网友:
厉害吖!散热管都查得出来!
好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问题一样,开机开个6-10分钟就掉电了,后处理下风扇好了 ,楼主说的这个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