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478主板 跑 A7

楼主(2010-05-27):
昂达 478主板   跑A7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能点亮时重启后又不亮,再重启后有时又能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我刷BIOS了   高手一定要指教哦。先谢了啊

网友:
总结一下与A7有关的原因: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摘自新照不轩 跑A7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