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0超纠结未修复求助一例

楼主(2010-05-27):
实在无招,本人三步曲已使用过,均无效,特来求助

      机器:三星Q30

      板号:BA41—00449A

      芯片组:855GME+DBM

      故障:进系统不定时蓝屏

      描述:那时闲时接部机,三星Q30 超薄12寸小本,来时能开机正常进系统, 但不一会就死机蓝屏,拆机一看:板载CPU 内存,无外加内存,还无风扇,首先拔掉所有外接部件,像MEOMD无线网卡之类的,上电硬盘,拿着测温表测CPU温度,进系统,CPU温度也不高,40度左右, 一样死机蓝屏了,遂更换外部件 硬盘,,未果一样蓝屏死机,跟着因看见是板载内存, 怀疑板载内存可能有毛病,于是拆下,其中一个内存棵泣,接上外接内存,(PS:因上次修一联想机子拆掉其中一个内存棵泣就不会再检测板载内存了,可惜这板意外了,) 再次上电不开机了, 遂上数码卡发现卡07 69 之类,不动了,S眼了,遂把那内存棵泣装回去, 再开机点亮,这时想了想是不是外接槽有问题,于上再插上外接内存,奇怪了,竞然也认到了,点亮机器,但是进系统之后一样蓝屏死机,,再想想,应该要把所有的板载内存棵泣拆了,才能认外接内存吧, 拆吧拆吧, 拆完, 再次接上外接内存, S眼,还是一样点不亮,卡到 0769,,无果,, 想想还是把板载内存装回去吧,装回去时也注意了下, 焊滴完全也没问题, 再次上电又点不亮, 卡38了, 死不过去了, 重新焊接N次都一样,切低,崩溃 了,  板载内存还是拆下来吧, 想想办法让外接内存不会卡0769 瞎整好多次都未果,求专家,叫教授们,给俩意见吧

网友:
可以发过来,帮你修,价格优惠

网友:
蓝屏,死机,还认不到内存,楼主不防加焊下北桥试试呀!!!

网友:
lz你有救了 有人敢揽活了

网友:
确实挺难,,,

网友:
北桥呢 内存 sm能抓到波吗

网友:
你没见过示波器吗

网友:
内存颗粒焊来焊去搞坏了。找个能替换的颗粒全换

网友:
板载的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一次别人用波,但是,是不是只能测电压啊?

网友:
我上次就是有一台华硕的板载内存BGA,由于是集显,花屏时我做了板载内存,结果死活不亮,跑卡4D,至今还郁闷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吧 找到代换的全部换了吧  不行就干北桥啊

网友:
还是档内存,你拆内存颗粒时,有没有把颗粒旁边的SPD芯片拆了

网友:
拆了, 全补上去了

网友:
把板载内存全换了,看能不能点亮,能亮还是蓝屏就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主还是把北桥加焊了看看吧。

网友:
有些机器有板载内存的,检测是从板载开始的,开机不亮可能是你把内存焊接坏了,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