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屏板供电冒烟了

楼主(2010-05-27):
有谁修过联想LXM-WL19BH,委托方是:宁波昇锐电子有限公司,现在故障是白屏,原以为是没给屏供上电造成的,打开显示器测屏供电正常,(把板子查在其它屏上一切正常),怀疑是屏坏了,测屏供电保险已经烧断了,换了一个上去后加电把屏供电场效应管烧糊了,保险再次牺牲,屏是AU的,   兄弟们帮帮忙啊   我不想让显示器就这么挂了,显示器是08年9月份生产的,   急急急    在线等弟兄们的解答   谢谢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引起的    另外  我在基地看到有些修屏的老手说  屏上容易坏的也就是一些小元件  比如一些小电容  之类的只是苦于没有图纸而修不好  不过楼主可以拆拆看看

网友:
短路了,跑线查,电阻电容和主芯片,升压芯片

网友:
3# 凌寒 你好!  小弟我是初学者,升压芯片一般都几条腿啊!  谢谢!

网友:
屏上的小电容坏了

网友:
朋友,换了保险再查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通电噻

网友:
6# 狼图腾 测屏的供电接口不短路啊  现在把一个0欧姆电阻断开后,后面那几个贴片电容不短路了,前面有4个电容还短路,把主芯片拆掉以后还短路,请弟兄们帮忙修修

网友:
晕呀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呀

网友:
短路了,跑线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元件短路,如找不到,屏就牺牲了

网友:
查查屏上的贴片电容,我经常碰到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就跑线路,把供电连接断开查查。

网友:
如果是二次烧坏的, 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