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27):
一个845杂牌板子,测VCORE 数值在30以上,插上CPU后 对地短路,这个是哪个故障,继续查哪啊?

网友:
插上CPU测VCORE对地那肯定测得不对,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换个U试试哟

网友:
开机 不跑码!!!!!!!!!!!

网友:
如果是短路的话早点保护了,还能不跑码吗?先换个CPU看看,是不是CPU故障。再量CPU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换个CPU也是 一样  CPU电压 在电感的一个脚测的是1.93V  这个是RT9241B和RT9602  9241的SS和VDD脚是7.6  DVD脚是2.2 V  往下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有点短路了。。。。。。测场管那个有没有好坏短路,往下查,,,电源IC。。。。。。。。。。

网友:
SS脚一般是5V
VDD更不可能是7.5V,没有这个标准

怀疑LZ是测量误差

网友:
换U试试看。才能进一步检测

网友:
CPU烧了吧

先上假负载看

网友:
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量下 VID线

网友:
CPU供电都有了!不过感觉CPU电压太高了 478的一般都是1.2V左右 是不是上下管不量 导致供电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