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有个进水的HP CQ60  触摸板进水
拆机看触摸板下面那个芯片
是个黑色的疙瘩  没有型号  没有引脚的
从这个黑色物体里面出来的线断掉了
找不到引脚飞线   不知道怎么办
另外请问  这个触摸板和那个型号的能通用
在网上买CQ60   CQ61的触摸板都买不到

网友:
只有换了 那种膏药似得ic

网友:
图片是借用的  不是本机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种ic 从维修游戏机始 到现在止 都是无法修的  只有换了

网友:
维修行业称它为“牛屎芯”

网友:
学习了,牛屎芯。不要误导我啊,目前我这样认为了。。牛屎芯

网友:
换整个触摸板吧

网友:
这种芯片工厂内部都不修!修一个比做一个估计成本都大的多!
在外界是没办法修的,一次性的只有换

网友:
这是掩膜后封装的。难看点,封装简单,成本低。  你试试在那个脚上刮刮,看能不能露出点引脚。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楼主不行就到维修站买吧,这个肯定没有办法修。

网友:
这种属于软封装芯片,质量最差。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修复它。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办法修.....

网友:
只要能在牛屎芯边缘刮一点点线路出来,然后用银漆修补线路,是可以修好的。千万不要飞线焊接!

网友:
Dice芯片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功能强大,易于大规模生产,缺点是没设备一般人不易更换,还有个缺点,抗静电能力不佳

网友:
触摸板上面就是带引脚的芯片也不好换。温度高了正面的贴纸会鼓起来。

网友:
这个只能换,不能修,如果买不到,这台就没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