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5-27):
速配8600gt战斗版 : 只要一玩游戏和看电影就花屏 ,待机就不会出现花屏一切正常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表面看上去很新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大概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
游戏

网友:
可能 GPU 空焊了哦 加下焊可能会好的

网友:
检测一下吧

网友:
加旱一下合心。。。绝对可以的

网友:
散熱問題先解決
再來加焊 gpu

网友:
花屏的时候用软件测一下看有没有不良的现像

网友:
是启用3d 的时候立刻就花还是过一段时间才会花!
看电影应该不会花屏吧!

网友:
主芯片脱焊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运行游戏或者电影时,显卡的功耗加大,gpu全力投入运转,发热量加大,使脱焊的现象表现出来了!
可做这样一些实验:
1.待机虽然没有出现异常,但那可能只是短时间的测试,可以试上24小时,再看状况!
2.待机(桌面时)人为的提高gpu或其他部分问题,看看状况!

网友:
核心重植做一下测试,如果不行刷个BIOS再测试

网友:
现代显存的吗?前几天看见有帖子说的

网友:
显卡散热不好,引起的玩游戏发热量高,出现显卡热虚焊,从而导致花屏。处理方法:一个是给显卡加铜片、涂硅胶;一个是重新补焊显卡芯片或者对显卡芯片重新植锡装回。

网友:
是现代显存。 我没有bga焊接台 不知道用风枪可以吗?

网友:
用风枪做显存绝对够了,但是做GPU可能有点危险,除非技术很熟练了

网友:
可以摸一下供电MOS管有没异常发热的,正常的话应该就是GPU发热高虚焊可能性最大,加铜片或铝片帮助散热,还不能解决就加旱一下GPU不过注意控制温度和均匀受热,以免应力集中造成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