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a-vm

楼主(2010-05-27):
主板通电 电压都对 就是跑B1请问那为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你所谓的电压全对,包括哪些电压?这些电压包括时钟,复位吗?

网友:
北桥也用做了还是一样的呀 BIOS 也抄了 还是一样 跑B1

网友:
把你测的数据发上来,全对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应该有些还不正常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