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5-27):
CPU PG信号没有出来一般是哪里问题,是754主板,CPU复位也没有,IDE第一脚有复位,哎说的太模糊 了。但你们应该明吧。
多多指教
cpu

网友:
IDE第一脚有复位只能说明南桥没有什么问题,查北桥和U供电芯片

网友A:
先看U供电如何 若正常 换北桥 或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