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的+3V 电压从来里产生的?!!!

楼主(2010-05-27):
一台 M2000的机器明知道是少了+3V 电压输出,却找不到它的发源地。。。真晕。。哪位兄弟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哪位兄弟帮下忙。。我都快找一天了。。。。

网友:
一般来说+3V电压应该是+3ALW转换来的吧,在论坛下个图看看,

网友:
老天啊。。。。还是找不到

网友:
是3V待要机电压吗?如是南桥3V电压的话一般都是通过供电芯片转换过来的,如是其它3V电压,那就是3V待机经过转换过来的

网友:
好象是从3VPCU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