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0-05-27):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一台联想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有时能开机但是只能用一会就关机了,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联想机型?有没有拆开看看CPU风扇转动是否正常?灰尘多不多?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过年的时候把风扇清洗了,现在不会很脏,这个跟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
下次问题扫述清楚一些,不能开机是指按开关键能开机但屏不显示还是根本就不通电

网友:
联想的有款机器坏按键,和液显显示器按键一样,死漏电不开机或自动重启

网友:
你说的是联想家悦D/U系列机型吧,开关在上面的那种,灰色机箱。

网友:
我的那台机子按键早就坏了,我是外接按键的,就是有时候可以开机还能玩一会就关机了

网友:
我的那台机子按键早就坏了,我是外接按键的,就是有时候可以开机还能玩一会就关机了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CPU温度过高,进CMOS看看CPU温度是不是一直在上升

网友:
风扇在转,所以就觉得有的奇怪了

网友:
这个跟温度有关系吗?他就是有时开有时不开,开机后还能玩一会,风扇正常,按键是外接的,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进BISO 看看CPU温度咋样

网友(2010-07-21):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2012-08-27):
不开机,还是不进系统,还是不通电……

网友:
   先把灰吹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