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45

楼主(2010-05-27):
今修一板子,开机跑马为45【直接就是】,一看以为是cpu不工作,于是测了cpu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二话不说涮了bios,依旧,有按压桥,座。还不成因此无头绪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哈   换个BIOS版本刷哈

网友:
那有CPU PG吗?

网友:
跑45你量下32K晶振是不是起振了,很多是晶振没起振引起的。

网友:
不过内存的问题吧?你加焊桥看看

网友:
CPU有参考电压吗?```

网友:
4# 蔡杰赢 正常啊

网友:
北桥和座子

网友(2010-06-26):
今天遇到了。跑45是32K晶振没起振。换了就好了

网友:
桥虚汗了。

网友:
如果是NV的桥
建议加焊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空焊或者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