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通病

楼主(2010-05-27):
我进入行业不久,但修的D620显卡的非常多,只要屏花、黑、灰、等电流到0.7以上,基本就是显卡虚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毛病。

网友:
要是都没有别的毛病 笔记本就好修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希望大家讨论一下D620的通病

网友:
修了这么多只有显卡问题了。换了芯片一般没什么其它的问题了。自己用的也是这款机子,内存加到3G还不错。

网友:
这不是跟惠普有的一拼了吗 我修的最多的就是惠普v系列的 做显卡做的好爽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和dell1420和1400的显卡都爱坏呀

网友:
通病的机器真是好修,修好久拿钱

网友:
通病好修啊  其他故障也会有的。不过常见的都是 通病的 。

网友:
开机4灯亮五秒后熄灭掉电,做了三大桥故障依旧

网友:
BGA虚焊成就了一批人

网友:
     我所知道的DELL一般不显示都是虚汗占80%。。。。

网友:
哎 有个bga返修台 就能修笔记本  想的很美呀  !!
不过本本至少30%是通病引起的 还有人为的 进水 摔了等等 问题多了 靠修通病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