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一台东芝A601的硬盘线搞断了(已经飞好)

楼主(2010-05-27):
今天把一台东芝A601的硬盘线搞断了 。买不到。有谁能提供。我用飞线接起来显示硬盘错误。不好用的 有谁能帮帮我。
这个用另外的线飞在外面不行。今天小心的把原来的线上断的地方用线连起来。发现已经能正常进系统了。看来这个线并不是简单的通不通的问题,还要关系到线的走型,  如果高手可以分析一下原因。我想是高频信号是不能随便飞线的把

网友:
我想知道,窜口的硬盘。就是供电和4根信号线。但是都接好了。怎么就报硬盘错误呢。原先都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看图片你少接两颗线啊

网友:
- -~!。。。貌似没接供电- -

网友:
你把剩余的都接好看看呢

网友:
接了4根线吧 供电呢

网友:
尽量把线接全,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接地的一定要接好呀

网友:
把线接全,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朋友你可以在,淘宝上看一下。

网友:
看图应该是没接好

网友:
楼主  这键盘线没接好

网友:
应该是飞的不好吧,接后再测看通不。

网友:
查一下供电有没有

网友:
你才接了四根线,,没有全接上吧

网友:
这样的楼主。我告诉你个最真确的提示。你找一台台式机的串口线。你把他打开。你看一下数据那里有几颗线。我以前给本子焊过,数据的那线。一共是七颗。方向还不能安反。我看了下你的这个照片里。数据的线好像就二颗。你是不是给安反了,调换一下看看。不成。你就知道。举一反三了。要不就得上淘宝了。

网友:
这事情不怪 硬盘没问题,主板没问题
那还是线喽!没接好 两端 你测量过  正常通嘛?

网友:
四个脚:VCC, GND, TXD, RXD.  除了接错了,没有可能不行呀

网友:
四个脚:VCC, GND, TXD, RXD, 除了接错,没有可能不行呀

网友:
既然厂家设计了这么多线,那肯定是有用的。少接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呵呵 怎么看 都是接线错误 ,这东西,根本不用 管什么什么 ,原先几根线,现在几根线 ,这么明显,几乎透明的排线,就那么几根,好接,

网友:
尽量把线接全!

网友:
还是上淘宝上搞一个吧

网友:
根本不用飞线。直接把排线刮干净用铜线接好,在用热熔胶固定就OK了,
飞线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
这总线不是你想接就接的
  买根很便宜的
   搞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要接6根线

网友:
能不能说下硬盘接口有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