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花屏

楼主(2010-05-27):
acer AL1716显示器花屏。没接VGA线时就很多竖线。接上VGA线就成了大花屏
显示器
ACER

网友:
一般是屏拜拜了,当然可以用板套一下试试

网友:
拿套好伴点下屏先,先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拿好的板试的时候还那样的话,你试着压下屏的主芯片。。。

网友:
没接屏线时就有很多竖线 肯定是屏坏了 报废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要不屏就坏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是屏坏了。不过没换屏。直接报废,买新的

网友(2010-06-29):
吹下屏显IC 好使就好使 不好使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