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3.3V,5V,12V,紫、绿线有5V,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0-05-27):
今天修一金格电源。插电有5VSB,绿线有5V。短接绿线与黑线测试无3.3V,5V和12V,因此也无PG 5V。
跑了一下PG线,连到LM339 13脚,10脚电压为2.6V,11脚电压为0。
换了LM339,7500B无果。

后在坛子里搜了一下,说换大电解及分压电阻有可能解决此问题。于是换掉两个大电解,还是不行。
换大电解时,吸锡枪坏了,分压电阻还没来得及换,明天等枪到了再试。

网友:
换个电阻还得用吸锡枪吗???你的拆焊技术还得修炼啊。电容坏没坏,你测了他们的电压没有,是一样吗?别动不动就换电容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主,你短接绿线后,风扇有没有转,如果没转检查开关管有没有问题,三百伏电压有没有送到开关管上,如果没有检查启动电阻,等你把数据发上来再说

网友:
主变压器初级有电压,具体多少不太记得了,次级没电压.次级开关管没问题.
找了个好电源对比测了下主变压器没发现问题.
今天上班再换了它试试.

网友:
郁闷,今天在路测的时候不小心表针碰短路了,烧了好几个零件,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你测了他们的电压没有,是一样吗

网友:
IC 的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烧了什么元件了?居然要扔掉?

网友:
浪费了,不过分压电阻不会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