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高手帮忙。

楼主(2010-05-27):
宏基1916W    现像按开关键无反应。 查  按键正常,电源板正常工作,输出到驱动板只有3.5V(本来应是5V)
                  以为是电源整流稳压有问T。去掉驱动板后电源板输出正常,驱动板接5V电源正常工作,
                    感觉很奇怪。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什么情况。或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
今天早上来在电源输出加了个50欧的电阻,电压也变低了,看来是电源板的问T。。。

网友:
继续 查电源稳压 系统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如正常检测驱动板,如仍不能开机检测电源稳压 系统

网友:
肯定是电源板问题,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