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跑E9

楼主(2010-05-27):
精英915主板检测卡跑E9,内存我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 你那 个主板 直  接擦显  卡  和内存      就能显示了     那种主板是跑这数 的  啊       要是不显示 你压北桥

网友:
2楼的,我手里有4片好像就是这个型号的板,明天我试试

网友:
修板的时候最起码要确实自己用的测试件是好的,不然修起来很麻烦,楼主先查供电,然后再测阻值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不要光看代码!要看指示灯! 1# haohaikeji

网友:
我怀疑主板内部有断线的。我在接到这块主板听客户说是他们经常测CPU好坏才导致的这种情况,座我也加焊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没焊之前主板就变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哟,精英的板是这样的,插上显卡就能显示了。

网友:
没有测出问题就加焊,楼主你不怕把问题高大?
测一下U座到NB,内存到NB

网友:
上次联想的一个板子也是跑E9,刷一下BIOS后就OK了。我觉得你再换个BIOS再刷一下。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1# haohaikeji

网友:
E9 一般都是BIOS出错哦。

网友:
ECS的板U坐空了也跑E9的

网友:
U座爱坏,这种板质量不太好啊。

网友:
遇到过跑E9 E6换BIOS芯片重刷程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