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不开机

楼主(2010-05-27):
一台dell1420机器 电源适配器坏  但是换另外一个不开机  撞电池开机的时候电池灯红灯常亮 电源灯蓝灯量一下然后就没事了 用电流表测开机的时候不装电池电流先睡0.008 装电池0.012  拆机测通上电电池充电电压10.0V去点电源是18.0然后慢慢的成了10.0V 恩下开机键 有3.3v但是5V是4.98    我换了smsc芯片还是一样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把故障描述清楚一点 看你的帖子感觉很累的

网友:
顺便问下emc4001芯片是起神秘作用的

网友:
说 的 这么模糊要 人 怎么帮你呢

网友:
SMSC里面有程序的,你还得换回来,你的故障描述的一点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能说的清楚点吗?  顺便问下  max8731CE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很多谐音,看起来很累人

网友:
请不要给我们留言 我们不能发消息的 给2个时序你看看

网友:
你说得太模糊了,不触发就先测一下有没有开机电源3.3V,再按开关测是否有瞬间低电平作为开机信号,一般不触发都是在IO这边出问题,根据图纸查一下吧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楼主的文字工夫实在有待加强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文字工夫实在有待加强。。。。。。

网友:
不能把故障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触发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楼主好像把问题讲得太复杂了吧

网友:
看的眼睛痛啊,睡觉去的,楼主先学会问问题在发求助帖吧

网友:
问题说明白了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了,楼主。先说清楚吧。根据你说的应该是不触发

网友:
看不明白,按电路原理来说,就比较清楚

网友:
13# 王与上    今天我找到了这个本本图 按照你的提示 我看了下max8731  插上电源的时候 MAX8731 13PIN ACOK 没有电压 用一个10k欧的电阻接LDO  2PIN应该是7点多伏 我量了一下只有2.2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芯片装上去   好了     请大家谅解  我表达的不够明白  让大家看的受累了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免得故障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网友:
看这个问题有点晕,请楼主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