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c 主板 BTX结构 不开机

楼主(2010-05-27):
现在有一块 DELL 5150c 主板 BTX结构 不开机 , 当主板正常时应该是通电瞬间 风扇转动一下 就是说自检  ,然后再开机就可以开机了 ,现在的故障是 有的时候通电不自检 ,就不能开机,有时候就可以开机, 945芯片组,当不能开机时 用镊子点一下南桥的晶振的一个脚,就可以开机,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也不行,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挂了,请教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空焊 可能比较大

网友:
搞定了 就是南桥空焊  不过说实话  因为DELL的主板都是富士康代工的  做工方面很好  用的都是无铅的焊锡 ,熔点都比较高,空焊很少见  ,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多空焊的主板,哎!是工艺不好还是过热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