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478主板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27):
用的克隆XP,克完之后,重启然后XP滚动条过了之后就黑屏了
内存 数据线,硬盘,电源,都换过了,主板是集成显卡的
谁知道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显卡
黑屏
硬盘

网友:
不知道LZ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你量下32K晶振有没起振,内存电压是不是变低了 ,这两种情况都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你的XP系统有问题,换别的版本试下驱动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