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有一台17的AOC显示器,用十几分钟就会自动黑屏,有时可以用一到二个小时,黑屏以后把电源开关重开一下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拆开显示器,没有发现很明显的损坏元件,是高压条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地方,这个是电源和高压一体版。
黑屏

网友:
高压部分的可能性大,并个高压板点几个小时试试看

网友:
在黑屏时检测ON/OFF信号,如信号正常检测12V电压,再正常时不好测测

网友:
你黑屏时候有没有看一下那个开关指示灯呢?它也是更着灭吗?要是跟着灭的话。应该是一些供电的电容失效了。。你把电源板的供电电容换了。。还有就是驱动板的。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显示器。。是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了。。后来到没事了。。。症状和你的差不多。开关灯也跟着灭,就像断电一样

网友:
检测按键板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板,我遇到过,换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先并个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