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N修板—昭阳E42L不开机 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0-05-27):
机型:联想昭阳E42L

板号:LA-3541P

芯片组:965GM+82801HBM

故障表现:不开机、待机偏大、没3 V 5V   主析上面多数供电芯片被动过、IO旁边少件等

维修过程:机器为同行送修的三台当中其中一台,(当然了在送到我这里前他也自己动过主板的几个地方)。

             不开机、量了一下3  5 V的地方没有输出、发现待机电流偏大为0.06 (正常为0。04)找开图纸找到MAX8734A的位置,查了一上8734的工作条件:V+只有2V左右。

看样子应该主供电有部问题,按照图纸所讲找以PQ10、PQ11两个管子。量了一下PQ11的输出端无电压输出。

用万用表打了一上对地阻值,发现只有20左右。应该是主供电短路了。没什么好办法只有用电击法了,通电后发现ISL6269这个芯片很热。应该就是它坏。位置在主板背面无线开关处[localimg=248,134]3[/localimg],找到个新的换上去先。

换上去后再量下PQ11处的对地阻值感觉正常了些,但通电后,MAX8734还是没工作,主供电还是出来。这下子麻烦了,干脆直接短拉PQ11

算了。这样看一看哪里还会有发热,发现MAX8734有些发热。但不明显,难道这个也坏了。还是先换了再说吧。再次更换一个新的MAX8743
[localimg=245,155]4[/localimg]

再次上电,这正3  5 V 总算出来了。回过头去取下刚刚短接PQ11的飞线。这时待机也正常了许多在4 5 之间变化,最后定在0。04

可以按下开关试试,意料之中的结果——开机没任何反应。(我也想到这个结果了,主要是主板被动过后太多地方)

再次回过头来查一下开关方面:本能的我先量了一下USB的两个数据脚,发现竟为对地了。不用讲了南桥一定是坏了,先取下再说吧
[localimg=196,143]5[/localimg]

取下后再次按开关,还是没任何反应(印象当中这个本子与DELL一款一样的就是没南桥但按开关后会亮起一个指示灯),所以还不单单是南

桥。不过还是不死心的换了一个好的南桥上去开机,结果大家也能想到还是老样子没任何反应。再查查开机时EC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复位、及晶振都开始工作了,但有一个信号我着重量了一下。就是RSMRST#

这个信号应该在开机前就会发出3。3V供给南桥的。但却在这个板子上面没有输出。想了一会, 这个板子EC是与BIOS参与开机的会不会BIOS的资料坏了、或者是芯片坏了呢、又从网上下载的BIOS程序刷到芯片上面。结果还是一样.

看样子也只有再换EC了,这个手头没现成的只有从深圳订了两个全新的。今天刚刚到货后马上换上去,在插上电时我着重先量了一下刚刚那个信号(RSMRST#)发现也是没有的。心里开始打鼓了,但还是试着开了一下机、奇迹发生了机器开机了、插上内存接上屏幕后久违的联想

注:但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修过别一块ACER的4262的板子。也是同样不开机(二修板子)换过南桥、EC后再量EC发出的RSMRST时却发出在待机时、开机前就已经有电压输出了。但这个却没有、难道这个与BIOS的资料有关系??这个疑问希望高手帮着回答一下

最后这台机器终于是被我从头到尾修了遍、最后修好了。心中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想到以后再也不想碰到这种机器了、实在是太累了还花太多时间去查电路、找资料。还好在基地能找到我需要的资料以上是我的个人原创、有不对地方请各位指教。
最好送上一份这个机器的完整版图纸、有需要的可以参考我的经历来研究一下
昭阳 完整 E42G

网友:
有的机器的RSMRST#信号是触发后才有的 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信号在待机是就会有的,

网友:
个人感觉rsmrst#一般在待机就有。很多板子上是开机时南桥的一个条件之一。

网友:
我看重的是能赚多少钱,真辛苦啊

网友:
不是说EC旁边少了件吗?没有补上去?

网友:
N修板是比较难搞一点

网友:
给我们以后修板的提供了很多思路

网友:
不过思路还是要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
RSMRST#有些是开机前,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的,要看其上电时序了

网友:
RSMRST#有些是开机前,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的,要看其上电时序了
引用 网友A:
额,暂同这楼兄弟的说法。。

网友:
LZ辛苦了,花了这么多时间研究出来了,那我们以后修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
N修板是比较难搞一点....

网友:
rsmrst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按下开关后才置高的

网友:
注:但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修过别一块ACER的4262的板子。也是同样不开机(二修板子)换过南桥、EC后再量EC发出的RSMRST时却发出在待机时、开机前就已经有电压输出了。但这个却没有、难道这个与BIOS的资料有关系??这个疑问希望高手帮着回答一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9027-1-1.html

现在很多板的BIOS不仅参入触发,还参入待机

网友:
哦,原来BIOS也参与待机工作、那以后看样子要想多修好主板真要准备一台示波器才可以。不然走弯路太多了。

我就是一直没有学会用示波器修本子。所以没入手。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学起

网友:
之前一直认为RSMRST#是待机时EC就发出给南乔的。南桥在得到这返回挂起复位信号后开机后再送了出高电平SLP3.SLP5信号来开启工作电压的。且把这个RSMRST#当成不上电的主要测试点。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故障一样的板子。哈哈,基地真好,楼主写的真详细。我这新手也能看懂。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高手的修理思路,不知高能修一下能兼多少钱?

网友:
终于找到了,我以前下的两个图纸都不一样。就是楼主这一个对上号了。太谢谢了

网友:
我对照了一下我这E42的板子,发现PQ10、PQ11的D、S、G极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主板上的PQ10是这样的   PQ10的1、2、3、4脚和PQ11的1、2、3、4脚是相连的

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板子是仁宝做的  RSMRST#信号就是在触发以后才会有的

网友:
楼主我查过了,E42L是这样的。RSMRST#要等SUS5V,SUS3.3V以及SUS1.5V和LAN_RST正常之后才能产生

网友:
这个板子是仁宝做的  RSMRST#信号就是在触发以后才会有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位XD,仁宝代工的板子全部是这个上电顺序吗。触发后有RSMRST#

谢谢

网友:
有的按了开机键EC才会发出RSMRST

网友:
楼主我查过了,E42L是这样的。RSMRST#要等SUS5V,SUS3.3V以及SUS1.5V和LAN_RST正常之后才能产生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XD你有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还能传上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
对的 有的机器是开了机才有RSMRST的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