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主板维修,动万用表就把FOXCONN主板 搞出事,援助下~~

楼主(2010-05-27):
首先请熟知主板维修的指教,我是完全不会修主板,只能算是能判断主板是否有问题的菜鸟~~
主板信息:方正品牌机中“FOXCONN”661M06F2-GX-6L主板
出故障:   原本此主板一切正常,在开机情况下,自己使万用表开着“直流”检测档,测试主板U6标识“ISL6614CB”名称的元件(此元件具体叫什么我不清楚),当表笔碰到此元件时,主板立刻停止工作,我再打开关针时,就已经开不起机,主板不工作了,但打开关针那一瞬间,CPU风扇会抖一下,转一下就算不上,就是抖动一下,其它什么也没了~~~
扯掉CPU供电的4针电源线,打开关针主板就能正常通电,插上4针电源就不行~

看熟练的GGJJ帮忙指导什么原因,如何下手?(我打算为自己造成的恶果,将此故障解决,还望熟知师傅些支持呀~)

网友:
我是小菜鸟 说错别骂
我觉得应该是短路 电流表测试要串连 你可能是并连的
U6那颗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它短路 所以CPU供电出问题
不插CPU供电4针 能通电 证明这里是短路的

网友:
可能你的表针把ISL6614CB搞短路了,它的脚很细的,造成12V短路,先把ISL6614CB摘了看还短不,顺便测下上下管

网友:
十分感谢,有思路了,经师傅些提醒,就从ISL动手~动动手再看~

网友:
十分感谢各位,有思路了,经师傅些提醒,就从ISL动手~动动手再看~

网友:
万用表的电流档是干嘛用的都不知道啊,等于一根导线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

网友:
你现在的思路就是想换ISL6614吗?
你点开关,风扇能有一点点小动作,说明开机电路工作正常,只是存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了。
测上管下管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再考虑换它,拆装MOS管可比换PWM简单多了

网友:
有师傅指导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正准备买ISL来换了,听你讲,我先测试上下管,问题又来了哈,如何测试上下管,别笑话,因为我连这个东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网友:
先检测下 CPU12V 的  供电情况

网友:
接上电源,插好20PIN电源,没插4PIN,测试4PIN只有两根脚有0.10,然后我开机测试4PIN,这两根脚从0.10逐渐慢大

接下来怎么做?

网友:
上管是12V输入,(大头哪边是输入,平放大头向上,两脚对向你,右边哪脚为输出)你先测下 12V 对地短路不,然后在测办输出脚对地短路不,不上CPU情况下,组织为40左右。 你的情况换下你的哪个电源管理芯片,应该能好。

网友:
应该如楼上师傅所说,多半是ISL6614CB芯片的问题,我会先换了这个芯片再试试~~
但有个问题请教,师傅些长说的长、下管是不是也等于场效应管,又等于MOS的说法,但CPU边上有好多名称叫“D412 BE512P”的管子,到底这个管子是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MOS管被你搞烧了   哈哈   CPU供电管挂了

网友:
看来真得先换下ISL6614芯片,换了试试再说,从哪里搞出的问题,就从哪里开始动手术吧~~先感谢各位师傅了~
ISL6614芯片没有,还得网上买回来再换,郁闷~

网友:
在此特意拜谢各位师傅给的指导思路~~~问题已解决~~确实场效应管损坏,换了一切正常,经验呀~~~再次谢各位~

网友:
楼主这是一次杯具的教训,不过又学到了不少识认.

网友:
先测试主供电有没有正常,没问题,再换电源管理IC,按你说的情况,按照这两步做,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兄弟看来要恶补一下万用表的说明书

网友:
嘿嘿,测电流要串到电路里面的,你这样就相当短路了

网友:
,对上面都得对,,

网友:
先确定电源没问题。再查主板吧。
如果电源没问题,风扇动一下,说明主板有短路,保护了。
这种情况,先查查,12V 5V 3V有没有对地短路再说。
如有对地短路,查相应路上的器件。象这种误触短路烧的,多半是电源管,或1117之类的。

网友:
楼主用之前要多看说明书呀~!。。多学学。。这类经验多不得呀。
我觉得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为什么搞供电芯片会把场管击穿?

网友(2010-07-16):
ISL6614可以用什么代换 急啊

网友:
如果风扇还在转一下,那应该是CPU的场管坏掉了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话说我也是只知道万用表简单的用法,量个电压,阻值。谁给科普下。

网友B:
可惜现在不能下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载。

网友:
12V短路,有供电管坏了,换了也许会好,如果不好就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来自: 北京
CPU Mos管坏了

网友:
一般的主板的MOS管,是N沟道的。这样的管子先测试D极输入12V,再测试S极有无输出。有输入没输出的话,就会是PWM没有给G极提供高电平。或是MOS管坏了。如果是MOS管坏了,测试方法是,把它焊下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具体方法不多说了。

网友:
可喜可贺了。。。。。。。。。。。

网友C:
能修就好了。楼主的功力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2-03-24):
学了个知识....哈哈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换MOS管和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曾经拿过电阻档,测量220的,飘过。。。。。。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典型的测量手法不对,造成三相供电部位的场管烧损,

网友:
我看你还是请师傅帮你搞下,要不然板子都要被你毁了
同意楼主:
5.0
fyamww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