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楼主(2010-05-27):
一台联想Y330 触摸板不能用,南桥好的。键盘 USB 都可以使用。到BOSS里没有解锁的
没有思路了,大哥大姐给点意见!谢谢!
在线等

网友:
触摸板问题

网友:
线是菜换的

网友:
量一下触摸板的供电,打一下信号线的阻值看!

网友:
先查供电 再检测仪下总线 不行就是触摸板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