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九电源AC-DC

楼主(2010-05-27):
(图片)

网友:
这个芯片真的很耐用,我做监控用的开关电源就是用的这个类似的型号,DIP8脚,有个悬空。经历了风吹雨淋日晒还有-25度-40度的温度,用了几十个至今还没有坏的(芯片),只有一个次级滤波鼓了。没测试过稳压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带个大功率MOS做电脑电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