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有张CPU供电电路图不懂得读,

楼主(2010-05-27):
本人学主板跑线才到现在才4天的时间,,,从这个论坛上看到一张CPU供电电路的原理图,,这张图对老手来说识图很容易,由于是我是新手,所以读起来不是很理解,,请月饼老师和各位同行们出来教教我怎么理解这图,, 。。。不要叫我去学什么基础知识,,我想理解和分析这张图

网友:
没有基础怎么去了解这个图。最多是看出来这图表示什么而已
告诉你吧。Q26是上管,Q24,Q23是并联的下管。他们和控制他们的芯片以及线圈、电容构成了PWM电路

网友:
原理性的东西无法为你详解
请在论坛潜水看看帖子吧
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我也很新手 为什么要拖两个下管呢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两个下管的设计上比一个下管稳定,意义上来说是增加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
两个下管的设计也可以增加输出的电流吧?

网友:
形成PWM更稳是么?

网友:
这个图,理解,下管下管,就行了,Q24,Q23是下管,下管的D极是接CPU的主供电,Q26是上管,上管的D极接12V供电或5V供电

网友:
2个下管 是因为 下管导通的时间长  负担比上管重(这个知道就行 其实不必深究)

网友:
pwm 电路的原理 找找 论坛里应该有的呀

网友:
双下管,大功率CPU

网友:
这个图是不是CPU 供电电路图吧
应该氏 CPU 四相供电
一高端MOS和两低端MOS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也不会看电路图很郁闷,不知道哪里有讲解简单的电路知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一句两句讲不太清楚吧

网友:
这个图不是我传给你的吗,怎么才想起来问?

网友:
报名基地远程培训吧 听月饼老师讲讲 你就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