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2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27):
联想G420进水,烤了几个小时触发0.3掉电。量VGA供电只有为8欧,显卡上的电容有几个是短路的,上电烧VGA 的电感PL7,显卡烫,拆掉触发到0.03掉,量北桥也有几个电容短路,照拆,还是一样到0.03掉,后来工程师说高端板是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的,晕菜。现在查RSMRST信号待机没有。它是ISL6237的PG信号供给的,量3  5V都出来了,就是没PG,以为EC拉低,拆Q26还是没PG,晕3  5V都有了没PG。
   但还是能触 发,触发后有PG信号了。不明白,看电路图应该是待机就有RSMRST的呀,怎么触发后才有RSMRST,是不是ISL6237坏了,真的想不通3  5V都有了怎么不出PG信号。附电路图

网友:
因该是5VALWP正常就会有PG,(不知道哪个PQ25和哪个PR116是否没接的,如果接了的话,肯定会把PG拉底的。)如果那里没接入电路的话,只要5VALWP正常的话,因该就是ISL6237坏了

网友:
有很多机型是触发之后才出rsmrst的 不过ibmt40除外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撒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问题多多呀

网友:
先修好那个地方短路

网友:
0.3你这电流明显不对的!  这仁宝的板子最近我修到很多都是缺+VSB这个各路动态的开启电压  !  楼主看看这个信号在产生动态电压时是否都有高电平!   正常电流应该在0.4左右!  你这绝对缺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触发以后才有RSMRST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