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呕血的 865G-M8 之维修经验

楼主(2010-05-27):
板子是同行拿过来的:
主板型号:ECS 865G-M8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
故障现象:进系统 的  重启,或自动关机。

检修:换风扇,不行,换内存不行。
重装系统,GHOST 结束,重启,装系统驱动时候,死机,或者 自动断电。这个过程重复了N次。

怀疑 主板接口电路有问题,进BIOS ,关闭一切外接设备。  上机,可跑完WINDOSxp  LOG画面 就重启,或者直接断电。

这个过程重复了N次,换CPU ,接独显,问题依旧。

有时候点了20多次,可以进去一次。 但是在选择安装驱动时,就自动关机。

很纠结吧,2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办?  先点支烟 ,偷个菜吧!!

回来思考,这个板子要么是接口电路问题,要么是散热问题。。

准备干IO, 可没找到相同型号的 ,,郁闷!!

却发现柜台上有个品牌机拆下来的风扇,上去,在触发,他 妈 妈 的  进系统一切OK .

然后交给同行,此时已经5:40 了,拿钱收工。 这个板子就是一个风扇,同行搞了几个小时,并且他还拿给其它人搞过 ,到我这里已经是好几手了,没想到确实风扇问题。

让大家看看这个家伙!!!

他必须是品牌机的风扇才可,其它任何风扇都不行。仅此呕血经验告知大家。

网友:
应该是还有别的问题,或者风扇与CPU原来接触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刷写一个BIOS有可能是BIOS里屏弊了某项功能了

网友:
是不是别的风扇的监测线有问题啊.
遇到过板子不插风扇不能启动的.

网友:
正解,我们一般用的是三根线的,品牌的板子是4根的,并且他原装的CPU 风扇也是四根,可我估计有根线有问题,无法进行监控,而导致自动关机。

网友:
并且很奇怪的是,只有在进系统的时候在自动关机,运行DOS ,却正常的很。

我发现我那个品牌的风扇 在开机时风扇转速很快,声音很大,在启动系统是,风扇突然转速很小,相当与静音,。我还以为又重启了,谁知,屏幕一闪,蓝屏幕出现,熟悉的鼠标图标,进系统。  风扇匀速 !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要风扇转速正常,和U之间能够紧密的接触牢靠,就不会怀疑风扇的散热问题了。没有想到ECS的主板还有这种情况。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进BIOS去看看风扇的转速和温度情况,感觉ECS的对风扇不是很挑剔的。

网友:
这类的故障很偶然。
有时进BIOS把开机报错信息给屏蔽掉也可以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先看风扇,再看IO和南北桥,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风扇上错了,这个板子是品牌机的板子,它的风扇有方向的,上错了也能上的去,不过就是风扇的一边会架在CPU的小滤波电容上面,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这样CPU散热就会有影响,会造成断电或死机

网友:
其实原因要么是3或4线风扇造成的!要么是cpu座脱焊造成!你换了ok只能是配合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风扇上错了,这个板子是品牌机的板子,它的风扇有方向的,上错了也能上的去,不过就是风扇的一边会架在CPU的小滤波电容上面,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这样CPU散热就会有影响,会造成断电或死机
引用 网友A:

恩,确实有这个可能,这么点小问题 ,耗费我好大时间

网友:
品牌的有时候变态,理解!

网友:
我又快华硕C61,只能上原装AMD风扇,三根线的,其他不行
奶奶上的,BIOS也没关闭风扇的选项,搞死人

网友:
我给你们终极解决的方案。.....................   就是你们上青鸟的都不行问题在主板的温度高而不是cpu。我研究很长时间才知道。就是青鸟的风扇没有下风道,所以没有办法给主板cpu供电那块降温.....  风道真的很有讲究的

网友:
ECS的板子,CPU腳座愛空焊,用帶燈假負載測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下一下吧。把温控关掉啊。

网友:
确实挺匪夷所思的,用别的风扇时CPU温度高吗?如果高的话还能想得通,如果不高那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
呵呵,那是一个能调速的风扇啦,不能调控的风扇就不行!还有散热板没装好,和CPU没有接触好,就会有楼主的这样状况!因为英特尔775的CPU一过热就关机。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