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紧急求救 乐天!!

楼主(2010-05-27):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华硕主板

表现为开机马上掉电,量CPU供电对地短路。

已查到一个场馆全部直通  拆掉后 还是短路   所有的电容也短路   不知道怎么修了  ~~~~

网友:
主IC,CPU座内部的TC,你有没有测MCH短路啊?

网友:
你说的MOS管通是正常的,这个板子不应该查CPU供电的地主,
先查开机电路,还有前端总线的供电和显卡供电

网友:
因为我不插CPU供电可以开机。所以没查 3# 乐天

网友:
高手   来说说....

网友:
把cpu供电管全部拆下,在测试一下,如果还对地短那就恭喜楼主不用修了,北桥挂了。

网友:
正解 刚想怎么做

网友:
北桥拿了 在侧短路 气死了  哈哈

网友:
如果供电管事LD1010,测量D S极间相通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把所有MOS管都取了,板子上的CPU供电点还是短路。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取掉各相得供电电感,看是电源侧短路,还是负载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