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触发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27):
机器型号:IBM T40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6A   没有触发

维修思路及过程:

     前几天一个客户送修一台IBM T40,待机0.06A,按开机键,没有触发。拆机,接适配器量待机电压VCC5M,VCC3M,VCC1R2M都正常 ,但量VCC1R8M的电压,实测是2.24V,明显偏高。说明客户此板属于待机电路有问题。那就着手查产生VCC1R8M的U51 MAX1845 ,之前也有朋友修到此类待机故障,要么是精密电阻或者是电容有问题,量R885 R884均没有开路,C393 C808也没有问题,但电压仍然是2.13V,更换U51 MAX1845还是一样,翻开图纸,T40机器待机的时候还一个电压那就是VCC1R5M,因为这个电压还没有检测,找到VCC1R5M产生的点,发现有几处,分别找到源头,首先量Q42,Q42是VCC1R5M和1R5A转化电压,待机的时候是没有1R5A的,所以只能量到VCC1R5M,再往前到Q76,VIN16公共点电压经D55到Q76的控制级,因Q76是N管会导通产生VCC1R5M,同时VCC1R5M到LM3460的第一脚,从PIN5脚输出经R490到Q74的控制级,Q74导通加到Q76的控制级让Q76产生更稳定的VCC1R5M,其中R497和C638做为LM3460的反馈段,让其输出更稳定的电压。实测Q76的三端的电压,控制级3.3V,VCC2.13M,VCC2.13M ,明显不对应该有个VCC1R5M电压产生,VCC2.24M就是待机的VCC1R8M,难道是Q76坏掉了,断点测Q76的阻值,正常,对Q76重新加焊焊接,再通电发现待机变成了0.03A,待机正常了,再测VCC1R8M正常了,按开机键也可以触发了,这个时候就考虑了是不是大电容本身变质了,因为电容是测不出来好坏的,直接从料板拆下C808,C641把他们全更换,此机修复。

网友:
LZ你好厉害谢谢你的资料,但是我看不懂我只会换元件我不会修笔记不但内也不会跑电路,我怎么就觉得修好难呢?

网友:
楼主说的明显有错误,为什么1.8V偏到2.13V会加焊Q76就正常了,显然是说不通的。还有就算楼主是正确的,那么既然加焊Q76以后,1.8V已经正常的,那么又换C808,C641干嘛呢?再次楼主关于LM3460作用的叙述结果正确,但是表达不清,因该电路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楼主没能说明稳压的原理。我想这因该是版主不让你通过的原因。
在这里帮楼主把该路的原理大致补充一下。在插上电源但还没有产生1.8V电压的时候,因LM3460没有供电所以是没有输出的,这时是截止的不影响Q76的工作;一旦因某种原因产生1.8V那么Q76马上导通,产生1.5V。先上LM3640内部电路。

于是LM3640得到工作电压,因3640+端接的低于-端,于是其输出的高电平(因该高电平的幅度不大大哟实在1V左右)使得Q74不能完全导通只能进如放大状态。使得Q76输出电压降低。同时3640输出的高电压对C638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3640的-端电压逐渐接近+端,于是输出翻转为低电平,Q76推出放大状态,于是Q76输出电压增加。经过几个循环以后,3640就能将Q76的输出电压稳定在1.5V。

网友:
4楼你好强大啊。。。虽然看不懂,但是了解了一下,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4楼的指正,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6-11-16):
我现在也想学IBM的时序

网友(2017-07-14):
这个主板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