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5-27):
初学笔记本维修,有些问题不太懂。请教各位老大们!
我们常说的测mos管之前要放电,我一直不太懂该怎么个放法。有几种方法?
电感的两脚是接地的吗?老师让我测电感的对地阻值,请问,阻值为多少是坏的?或者通过测电压什么的来判断电感的好坏?
关于mos管的好坏判断一直很纠结。因为之前在书上看到mos管有好多种类型。(图纸会不会标明mos管类型啊?)我总是测个半天才能勉强判断出好坏。混淆的就是些单、双通道、(它们也分好几种)N沟道、P沟道。gds三个极的判断有时很令人费解。有时判断出的结果是因为一个脚不对,这时我该判断它坏了吗?总之,我郁闷。一次师傅修机子,只左右点了两下就判断出MOS管坏了。我很不明白啊。各位前辈们能不能教咱一种简单通俗的判断方法?就是民间所用的土方法?
暂时想到的就这些小问题,这些个问题在我脑中结成个疙瘩,解不开,难受。

网友:
估计原因就是你对于mos管的理解还成问题 建议你多看看论坛新手区的帖子 你师傅用表笔分别量mos管的ds两级 有两种情况都坏 一种是有2个阻值 一种是没有阻值 好的一种情况就是 一边有阻值 一边没有阻值

网友:
mos管之前要放电    测量只需将三个脚短接一下。
对于电感问题:一般在接地中不需要电感,在供电中的电感对地测量是指供电对地电阻的大小,判断电路是否对地短路。
下面是基地的图片,自己找找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短接是不是红笔短接黑笔接地啊?还有电感对地如果峰鸣、1、0 分别意味着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