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厂d865perl插独立显卡不显

楼主(2010-05-27):
此板原是iO坏了,不能启动,我后来换了个就IO就好。但后来就出现了新的问题,插独立显卡跑d3 d2,不插显卡可以一直跑到底,等听到检测不到显卡的两声叫声。现象应该跟基地的前辈发的帖子类似: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032&highlight=%252B%25D6%25C1%25C9%25D9%25BB%25B9%25D3%25D0%25C4%25E3,也是显卡那边的场管电压不对,有一个脚也是负的电压,然后就换相连的那个小管,这个小管好象原来是“PC 6"好象是写的这个,我就在其他废板上找了很相似的管子换上了,可是都不对。电压还是不正确,问题还是跟之前一样。现在不知道是我代换的管子问题,还是那IO问题。
因为那个IO我拆换了好几次。

网友:
查显卡插槽供电,时钟和数据线

网友:
怎么维修经验共享区,成了求助区??

网友:
显卡复位 时钟 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