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主板跑25

楼主(2010-05-27):
今天维修一块英特尔主板,跑25  死活跑不过内存,  IO换了,BIOS写了,CPU和内存也换了,内存电压1点8,0点9都正常,就是跑不过内存,请求高手赐教,谢谢!!!!1

网友:
跑25好像不是不过内存,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跑25已经过了内存,查显卡

网友:
换别的内存试一下或换的CPU~
也有可能是内存座上面的小SMSC的集成坏~

网友:
拔下显卡看能否过了25 ,现在初使化已经完成了

网友:
换声卡,再换网卡! 1# 简简单单LIU

网友:
插不插显卡都25,就拆网卡,插显卡跑25,就加焊北桥。

网友:
跑25是不过显卡吗?我的是英特尔原装板,如果不装内存则跑23,插上内存之后从23跑到25就不跑了,真的是不过显卡吗?已经过了内存吗?

网友:
我的是自带显卡,不插显卡都是25,网卡芯片已经拆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大多数是北桥虚焊

网友:
英特尔这种型号,775构架的北桥虚焊几率应该不大吧?  又不是AMD的板子  有谁知道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可修下显卡接口电路。。打一打阻值,量一量电压,也许会有所发现。

网友:
插张显卡试下跑什么

网友:
集显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多一点了

网友:
25 是不过显卡啊 换个显卡看看 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2010-06-26):
我的也是945的板子,不插内存就报23插上就报25,而且还就这一个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就是打显卡数据线的值

网友:
还是推荐备用一块PCI的老显卡  方便测试  用PCI老显卡 如也跑25不亮  桥的问题  亮 桥没问题

网友:
拆网卡  不行就做桥咯

网友:
看显卡再不行就看桥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跑25 的主板,是集成显卡,板子非常小,电压都正常不插内存就23,插上内存就25,该做我都做了,就差刷bios了。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跑25的板子,修到北桥的很少,但是南桥的修到过俩个,技嘉的板子尤其是845的板子南桥坏了一般能走到25
还有块ATI南桥的杂牌板子南桥空焊了,也走25
还是查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