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进水之后的怪病!!

楼主(2010-05-27):
就在不日之前  我发表E42L 本子是出现5VALW转5VS的控制级信号VSB线路开路的现象!   而且没有VSB信号时 5VS的电压是1.09V!

今天又修到 G430的机子  也是进水的  。这回是出现转化3VS的控制级+VSB线路也是开路!触发之后电流0.2A 。此时3VS的电压是2.5V(这个是我最郁闷的,希望哪位高手看下图纸 可以喂我解释下!为何有此电压!)。飞过+VSB之后,电流马上到0.4多.这着实很难一下子去考虑这个信号除问题。我也是偶尔用万用表测量G级才发现!

更郁闷的是记得前些日子修到过的DELL 14**的一款机子也是+VSB的开路! (由于此板严重烧毁没修出来.)

它们共同的原因是:进水.    共同的维修过程是:飞+VSB信号.

这不得不让我相信这个信号线路极其脆弱!不知道大伙是否修到这样的故障!   也希望这点小经验  可以给大伙带来帮助!

网友:
就在不日之前  我发表E42L 本子是出现5VALW转5VS的控制级信号VSB线路开路的现象!   而且没有VSB信号时 5VS的电压是1.09V!

今天又修到 G430的机子  也是进水的  。这回是出现转化3VS的控制级+VSB线路也是开路 ...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个菜鸟问题
别笑我

5VALW 是什么电压?待机5V么?
5VS 是什么电压?通电以后的5V么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看来G极电压正常也不一定就正常。

网友:
弱弱的问个菜鸟问题
别笑我

5VALW 是什么电压?待机5V么?
5VS 是什么电压?通电以后的5V么
引用 网友B:
[/quote
没错!

网友:
新乡华宇。仁宝代工的待机电压为5VALW3VALSW.你也是北京华宇的弟子吗?

网友:
新乡华宇。仁宝代工的待机电压为5VALW3VALSW.你也是北京华宇的弟子吗?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河南新乡华宇电脑公司的菜鸟。以前在省会郑州科技市场干学徒

汇报完毕,请指示。。

网友:
对上电时序的了解真的是很重要,可惜有的没有,不知道信号先出后出

网友:
进水就是难修 看样子   下次碰到进水机器   得注意控制信号啊  哈哈

网友:
VSB开路的我也亲手修过一台,但是我看别人飞信的倒有几台,都是VSB电压开路.

网友:
就因为他的电压比较高然后线又比较细所以也比较容易断线,这种最喜欢修的了

网友(2010-09-12):
控制信号要满足,   管子 要确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