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400 高压板

楼主(2010-05-27):
HP 康柏/Compaq nc6400 屏幕隐约可以看到图像!灯管不亮,用灯管代试换高压板还是一样, 查高压板上12V、3.3V,没有5V灯管开关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IO控制的,你查一下这条线路呀

网友:
貌似3.3v就是开启信号吧 请lz仔细排查

网友:
没有的电压,飞线就可以了
V ON G 三条每就可以亮了

网友:
LPC47N217-JV这应该就是I/Q芯片吧,谁有这各脚的定义图

网友:
没有的电压,飞线就可以了
V ON G 三条每就可以亮了
引用 网友A:

这5V从哪里跳好呢

网友:
个人认为那个3.3V才是开户电压,用这个3.3V改个通用的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
通用也不行,排线过来只有12V和3.3V其它的就没有了

网友:
把屏上的供电拉下来当开户信号看行不行呢?

网友:
把屏上的供电拉下来当开户信号看行不行呢?
引用 网友B:

12V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拉3.3V可以不

网友:
前天修了个IBM R60 屏暗,查我亮度控制电压,飞了个3V 正常了就是亮度不能调

网友:
把3.3当做   开启就行了吧

网友:
飞根线给也就行了,

网友B:
12V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拉3.3V可以不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应该是3.3V吧,不应该是12V呀,楼主是不是错了

网友:
带电测量高压板时突然亮了,并也有了3.3V电压,好郁闷啊,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