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自己原创IBM A30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IBM A30的老机器了,说电池不能用,其他都正常,,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问题。我接过来拆下电池,插上直流电源,发现待机有点大0.08,按开机键,一切正常,能进系统,再放上电池,电流没反应,估让是主板有问题,因为待机有点大,为了保险起见,把电池送到修的电池的那里检查 一下,果然没问题,跟客户报了价,嚓嚓,就开起拆机器,三下两下,把板子拆下了,目检板子,没发现问题,用万用表量电池的保险丝正常,电压有16V进充电IC,估计是不是充电IC坏了,就找了一个3806换上现上电池,看电流有无变化,结果还是一样,再用万用表量MOS管,也没问题,怪了,充电问题一般都是3806坏的啊,这个怎么换了不好呢,凭经验,H8和东芝IC应不会影响,就仔细查看3806周围的电路,用示波器一查,查出问题来了,有一个二极管波形不稳定,是Q30上面那个二极管,找来料板,换上一个二极管,,插上直流电源,待机就正常了,0.01,再上电池,一会儿电流就有变化,能充电了,嗯,修OK,装机器贴保修标,交货收钱,

网友:
讲的比较好呀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修笔记本有8年了,想来这里是在找份图纸,急用,因不是正式会员,不能下,你要是能帮个忙,我们可以加QQ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