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好几台宏基的AL1916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0-05-27):
最近修了好几台宏基19寸液晶,型号AL1916。故障一般为亮下就灭,或者闪屏,个别因为滤波电容坏而亮下连指示灯都灭了。核心问题基本都是上灯管的冷端接线(细线)烧坏,或者该线烧漏出铜丝后导致高压板保护。这个月修了5台了,都是上灯管问题。而且大都是1年半左右(该显示器质保一年),真佩服商家的技术啊!有遇到类似屏的直接干上灯管,重焊线吧。

网友:
那你知道为什么坏上管多吗?
  因为显示器一般立着放的,产生的热量往上跑,热量凝集不能及时排除机外,显示器用的是冷阴极管,最怕发热。一旦热量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加速灯管老化,灯管电流变大,内部打火;有的会引起高压板保护,有的烧坏接头引线等各类故障问题。

网友:
现在的商家不行太黑了,这样我们的技术才有作用!

网友:
你有折这款机子的电原理图没

网友:
没有啊。修液晶一般我直接找主要芯片的PDF,看PDF的例子电路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这个绝对是设计问题。因为他质保是一年的,他的其他型号的保三年的就不敢这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