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低格

楼主(2010-05-27):
有一块三星80G硬盘做完系统后关完机就不能开机,检测底层数据读取错误率失败,用效率源检测不到硬盘,DM低格到10%就不行了,请问高手还能修吗?请指点。

网友:
换条数据线看看,用mhdd看看。

网友:
换过了,mhdd也试过不行

网友:
你还去低格。大硬盘低格不能超过2秒。换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