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27):
DELL笔记本开机不亮,按电源键开机,电源键旁边三指示灯亮一下就灭,随后一直全亮,折机加焊CPU供电芯片后一切OK

网友:
DELL什么机型的

网友:
这个是缺CPU电压的,就会3灯全亮

网友:
缺CPU电压的,就会3灯全亮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单化了。难道dell所有机型都差不多有这种方式维修?

网友:
哦,少了CPU供电就会那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