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9600GT,真9500GT花屏(乐天,多多,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0-05-27):
一块假9600GT/512M/128bit的七彩虹显卡花屏,通过网上对比,发觉其实是9500GT/256M/128bit改的,刷回昂达9500GT的 BIOS可以点亮,但是仍然花屏,附测试结果图(MATS9不能运行,MATS7可以运行,以下结果用MATS7测试)及显卡图:显存为Qimonda HYB18H512323BF-14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1246781     66723553            0
FBD[ 63: 32]       903047     7441343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2149828
Write   Error Count: 141136983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0    15906103           0           0
  1    16818496           0           0
  2    14716992           0           0
  3     6326208           0           0
  4    33634432           0           0
  5    23137792           0           0
  6    31530752           0           0
  7    16818496           0           0
16     9689600      774309           0
17     5891698      436123           0
18    13833871      867923           0
19     5894162      435861           0
20    13829468      867925           0
21     5889759      435863           0
22    13831932      867663           0
23     5892223      435601           0
32    31130009       96500           0
33    26097357      123752           0
34    32219242       96736           0
35    17702895      123875           0
36    34322348       96831           0
37    26099873      124137           0
38    32221222       96842           0
39    26098400      123698           0
48     9828514      593276           0
49     9767767      393930           0
50    14687192      563286           0
51     9768968      393352           0
52    14689667      565042           0
53     9766517      395108           0
54    14690029      564464           0
55     9768686      394530           0
56      776370           0           0
57     1006206           0           0
58      776422           0           0
59     1006364           0           0
60      775778           0           0
61     1004731           0           0
62      776096           0           0
63     1005299           0           0

请问:是否M1、M2有问题?
另外如果改BIOS,改成128M/64bit屏蔽掉坏的显存,是否可行?要如何改?
附上原BIOS

网友:
软件版本太低了,测试不准
这种显卡GPU加焊好的成功率太低了,最好重植或换掉

网友:
把原BIOS刷回来,再测试一下
另外辅助供电是多少V?
这批TC系列的显卡GPU坏的太多

网友:
用MATS8 MATS9都运行不了,GPU已经补焊过,显存全部重植过

网友:
哎没有专业的软件还真难测试出故障点

网友:
核心电压1V,显存供电1.9V正常,换回原BIOS后的测试结果,差不多,稍微有一些变化,故障位置一样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1709095     67469011            0
FBD[ 63: 32]       680482     7302373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Read    Error Count: 2389577
Write   Error Count: 14049274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0    15326903           0           0
  1    16818496           0           0
  2    14716992           0           0
  3     6326208           0           0
  4    33634432           0           0
  5    23137792           0           0
  6    31530752           0           0
  7    16818496           0           0
16     9855874     1142510           0
17     5699264      627399           0
18    13599210     1120477           0
19     5701434      627437           0
20    13595617     1119654           0
21     5697841      626614           0
22    13597787     1119692           0
23     5700011      626652           0
32    30285307        1594           0
33    25240750        2866           0
34    31531417           7           0
35    16848889           7           0
36    33633255        1177           0
37    25245782          42           0
38    31533334          42           0
39    25240785        2831           0
48     8615966      444419           0
49     8036946      387067           0
50    14281034      476942           0
51     8036267      386082           0
52    14283085      478195           0
53     8038318      387335           0
54    14282406      477210           0
55     8037639      386350           0

网友:
你的软件不到位!
据说gt200的测试软件才可以正常测试 g96的核心

网友:
如图奇梦达的显存,很少损坏的
很有可能 核心损坏!  g96的核心较g86的 较易损坏!
可能是55nm制程问题吧,

网友:
显存好植不!
   说下注意事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植啊,做内存这个是最基本的,比桥要好植多了,起码焊点少实在太多。这个是DDR3的,我用基地DDR3的 钢网,0.5的珠(最好是0.45的,不过0.5的也可以用),焊上去的时候注意不要压东西就好了,锡珠融化后动的时候注意力度要轻,稍微有点动就OK了,目前三星、海力士、奇梦达的我都没试过焊爆的

网友:
现在最新的软件已经到185以上版本了,可以通杀一切N卡的

网友:
现在最新的软件已经到185以上版本了,可以通杀一切N卡的
引用 网友B:

基地有提供下载么?

网友:
哪里有这下载的软件?这是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
好的时候GPU有一部分通道就是坏的,这种卡不得修,。

网友:
把GPU清洗干净看清楚什么GPU再测试。这个是最基本的。现在不管什么卡都能改出来不注意这点修不好卡的。

网友:
你把主控加焊一下100%好

网友:
丛植GPU  还是GPU问题

网友:
看看显存是不是三星,换片显存试试,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楼上的不注意看帖,GPU、显存已经重植,而且显存换位重植故障点还是一样,可以判断是GPU有问题,目前显卡已还给客户,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