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成也小黑败也小黑

楼主(2010-05-27):
昨天修台IBM T40的机,拿来只是USB都不能用,供电正常,数据线阻值不正常,判断为南桥坏,杯具就从换南桥开始,换好南桥[拆机的]冷却后试机,电流上到0.6a,诊断卡跑00,CPU的供电0.98v,时钟复位都有,有找个拆机的南桥做上去,结果更惨,电流只上到0.45a,诊断卡还是00,CPU供电只有0 .75v,我看不妙,便定了个新南桥,今天新南桥到了,做上去,结果,CPU的供电还是0.75V,和没换一样,这低的电压,意味着CPU的VID信号根本就没发出来,量ADP3205的3至8脚,只有4脚1.06V其余的都是0,仔细检查,其余的供电都正常,做的南桥也没问题,那问题在哪呢?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先上到了0.6还到了内存显卡,这次只有0.45还是南桥没过啊,是不是你做的板子出问题了,附近的小元器件都检查一下。南桥的RTC电路,几个供电啊,晶振,ICH发出了S3,S4.S1没。

网友:
南桥也没问题\

网友:
南桥没问题,换了新的也一样,现在是U的供电不正常,换句话说,CPU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bga是什么做的 是否做南桥的时候动到cpu座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做桥时把其他芯片做虚了或掉件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BGA吗,是不是底部有支撑的那种啊,会不会是板子背面有东西被碰掉了,我这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支点没搞好

网友:
楼主你还是换块板子吧  估计 跟我一样, 板子南桥底下, 穿孔线断了, 不信你量量

网友:
南桥下面有断线吧,还好DBM ad线不多,慢慢测,做个有心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