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今天接到一台
笔记本
电脑,画面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有变红,这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你是修笔记本的工程师?

网友:
屏线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屏线
屏到主板上的接口松动

网友:
屏线,有可能断线,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开机屏幕发红,用一会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般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当然是屏线没插好了啦!

网友:
灯管老化了,屏线 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