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26l内屏不显,外屏显

楼主(2010-05-27):
接到客户的dell pp26l,开机内屏不显示,外屏显正常,用测试屏的方法开机,D+开机键,能显示红绿蓝,但是一测完就不显示了,内屏就不显了,外屏是正常的,客户反应平时用的时候要反复的摇动屏才能使用,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当时想应该是屏线有问题,但用测试屏的方法开机,屏又能接到信号显示红绿蓝,怪了,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取板加焊显卡故障依旧,难道是要换个显卡芯片吗?

网友:
楼主屏接口会不会有问题 。反复摇,是不是有时能接触到呢 ?
也不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屏正常 无外乎屏 屏线 显卡lvds

网友:
屏单独点过是正常的, 用测试键开机,也能显示rgb,说明屏线是好的,只剩下显卡了,现在是摇不出来了,才送我这里的,我拆开时散热器的出风口已让灰尘堵满了

网友:
我觉得显卡的可能性很小,还是重点查LVDS电路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屏接口处是否有虚焊的地方,或是屏上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屏线会多一些了注意看一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此案重做次不行就更换个吧

网友:
外屏正常 无外乎屏 屏线 显卡lvds 高见

网友:
屏线  接口部分  重点来查。

网友:
此机已修复,原来是主板接屏线的接口有一根针太靠里接触不到,我查图纸这个针28脚居然是3.3V_run 到屏供电的的,有这么巧吗?看上去好像是人为的,不过也怪,用测试键开机,也能显rgb,这就让我排除了屏线的问题,不过也谢谢大家给我理了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