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 跑2122码 点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7):
修到一台hp NC4010,上双位检测卡跑D0D1--1D1F--3C22或2122,电流为0.65-0.85-1.2-1.15点不亮,各供电正常,上CPU带灯测试座测各AD线阻值正常,但CPU时钟和复位信号为低电平,北桥的复位信号为高电平, 南桥和北桥都已经换过了,内存AD线阻值和供电,时钟都正常。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修了两天没修出来。后来给客户从深圳发了一块主板,两块主板对比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原来的主板北桥(U12 ATI-IGP—350M)相连的晶振X2给上一家维修的师傅方向给载反了!把晶振重新焊好,开机就点亮了。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cou的时钟复位低电平 就从这里开始啊 你看时钟到cpu的信号是否发过来

网友:
晶振是有方向的吗?我记得好像是没有方向的哦。。

网友:
这机子通病多 哎

网友:
有方向的啊

网友:
他是四脚的晶振,一边是晶振一边是空脚